技嘉b75m-D3V 当D3 有时候能过

楼主(2017-10-09):
技嘉b75m-D3V  当D3, 有时候能过,不过时反复重启D3.  这个机器双BIOS, 对换bios试试吧,不行就刷BIOS。经过测试,这次运气好,对换BIOS芯片就OK了。

网友A:
cpu上那个叫泰山压顶,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B:
我只知道刷BIOS,原来还能兑换BIOS,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技嘉的H61M 我也试过,当内存的或反复重启的,有交换过BIOS芯片好的,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有对换的气力不如直接涮BIOS,两个都涮了不是更省事

网友:
一般都是两个都重新刷,对换的还真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刷BIOS,原来还能兑换BIOS,真是太神奇了

技嘉双BIOS可以换,别的单BIOS的主板就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上那个叫泰山压顶,是什么材质的

看那样子 应该是铜吧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GAB75D3V的,BIOS不用对换,关机状态下,长按开机按钮20秒,自动从副BIOS刷入主BIOS,前提主BIOS没坏。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BIOS程序坏的,对换双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技嘉双BIOS的主板,如果是BIOS问题太多数连烙铁都是不用开都能搞定!方法估计很多人知道,只是没有发贴说而己!

网友:
对换会不会出现其他乱七八糟的小问题吧 双BIOS里的程序应该也一样吧 要不然怎么能互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上那个叫泰山压顶,是什么材质的

就2片铜块!哈哈哈!同行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