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无背光,DWI数据线对地短路

楼主(2017-10-09):
一台6SP,充电玩游戏时突然黑屏无法开机,经检测是背光供电电容短路,拆除后正常开机,但是是阴阳屏,再拆背光IC,打阻值发现dwi pmgr to backlight sclk这路值为2了,正常应该在380多,拆掉这路上的下拉电阻后依旧是2,因为直通CPU,估计是U的问题了。该手机其他一切正常,目前是无背光,求教能否从其他借个信号使背光亮,或者有没有外挂背光驱动的方案?

网友A:
把陪伴的背光ic也拆了.............

网友B:
换背光IC的时候有没有过温引起板层的问题?实在不行就干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陪伴的背光ic也拆了.............

都拆了,这条线所有点的值都是一样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背光IC的时候有没有过温引起板层的问题?实在不行就干U吧。

这个应该是U废了,想知道有没有借的信号或者外挂背光驱动

网友:
这个串行总线好像目前还没有借的方法。只能拆个U看看是不是板层问题

网友:
这估计没救了,拆U看看喽,不过悬了

网友:
要动CPU有点怕怕,双层芯片难度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U废了,想知道有没有借的信号或者外挂背光驱动

应该不可以借信号,虽说都是I2C总线,但是传输的东西并不一样。

网友:
听迅维的老师说过可以外接一个小板

网友:
要是U的这路信号短路,可能就是CPU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