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Ghost的时候老是Ghost到一半就不行

楼主(2017-10-09):
Ghost的时候老是Ghost到一半就不行

网友:
硬盘没问题的话,GHOST镜像换一个

网友A:
换硬盘换内存  换主板  换人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一直使用正常的话~那就是镜像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就打这么两个字 还没有图  水贴一个  为了混点下载分和金币吧

网友:
你可以换换内存 或者 硬盘  或者 你的源文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换内存  换主板  换人

估计要换人,这话有点狠 啊

网友:
有两个可能,一是你的镜像有问题,第二个是机子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
镜像 主板   硬盘 。。。。。。。。

网友:
镜像或硬盘得问题,其他不会出问题得

网友:
什么都换,把主板也换了。再不行叫买个新的

网友:
说的太笼统 那么也只能笼统的回答  主板 电源 光驱 CPU 显卡 内存 硬盘

网友:
硬盘有坏道,GHO镜像有问题,U盘有故障都可能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
换PE 换镜像 换硬盘 换U盘

网友:
镜像文件损坏

网友:
系统安装包有问题吧  要么你的PE工具不行

网友:
可以换换内存 或者 硬盘  或者 你的源文件有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  镜像问题  优盘问题  内存问题  主板问题 CPU问题  甚至你的鼠标键盘都有问题  你如此笼统的描述 只能笼统的回答了

网友:
那就是镜像问题~换一个就好了,要不就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换镜像或硬盘

网友:
检测硬盘或者你的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