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J 有时不触发,但是能触发的时候能用两天

楼主(2017-10-09):
一台华硕K550J 接到机器不触发 第二天打开电脑可以触发了,结果放哪里,等两天又不触发了。请问下有谁修过这个机器。有什么暗病吗,告诉下我! 谢谢了。 这机器是 I7的处理器
华硕

网友:
没这么多通病,不触发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老实查下待机条件和开机电路。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还是查下触发条件吧 根据时序修下

网友:
估计是有电阻不良。。。。。。。。。。。。。。

网友:
等到不触发的时候查一下吧

网友:
看来也只能等不触发的时候看了。关键是这个机器 现在放我这里两天了 还是正常的 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