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55J 背光无显

楼主(2017-10-09):
ASUS K55J 板号 X550JD 开机有时背光无显,有时闪几下就可以正常显示, 请问哪位大师有这个机器的
电路图
板号

网友:
图纸没有的找点位参考维修

网友:
点位图可以有,图纸估计没的,你这个故障换个屏试一下啊先。

网友:
找个点位吧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华硕这机器就这样,基本上没图纸的,呵呵呵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没有原理图的,不过你可以搜索一下论坛有没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