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 T130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7-10-09):
型号:东芝 T130版号A0BU3MB8F0  REV:F

上午接到一台同行拿来的东芝,说让修一下,上午比较忙,吃完饭后才开始修.插上可调电源看了下,待机0.004,按下开关后轻微跳变到0.011,迅速拆开.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公共点对地值正常,待机  3 5V正常.再次触发故障依旧.电流轻微跳变应该有开机动作的,测量除了3 5V电感,整块版无其它电压.

按照常规套路来修,先打开图纸,测量3 5V的  转换. 果然转换电压没出来,搜索控制信号MAIND

信号MAIND是通过MAINDON和PQ24控制产生的.PQ24的控制级正常应该为高,后面PQ13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的MAIND控制信号,现在PQ24控制级为底,继续搜索MAINDON来源

发现MAINDON是由EC控制,于是测量EC的工作条件,测到EC的复位时候,发现没有复位,在复位这里饶了很大一个圈子,  因为EC其他条件都正常,ACIN,LID,之类的都有但是却不发出复位,都差点 换EC了

结果发现这时候EC已经发出了RSMRST#,于是查SLP_S3,果然没有,把目标锁定到桥.用风墙加热了一下果然可以触发了.顺便看了下EC复位,原来这个机器的EC复位是要上电以后才有的.

于是直接上BGA, 接上屏幕亮机.附上亮机图.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是AMD的芯片吧!AMD的这桥经常会出现虚焊问题。

网友:
学习就能进步。看帖学会了留言。帖子能成就思想。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

没注意看 ,就光顾着修机器了

网友B:
,,,,,,,,,,,,,,,,,,,,,,,,,,,,,,,,,,,,,,,,,,,,,,,,,,,,,,,,,,,,,,,,,,,,,,,,,,,,,,,,,,,,,,,,,,,,,,,,,,,,,,,,,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

认证区   灌水  是要被  扣金币 下载分的  大兄弟

网友:
这是AMD的机器吗 一般这种老式INTER南桥很少虚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证区   灌水  是要被  扣金币 下载分的  大兄弟

遇到灌水的  可以直接举报 举报有加分的

网友D:
这个写的有点出入

网友E:
EC复位是要上电以后才有的             不可能吧             你肯定看错了

网友:
这样解释都行,哈哈、、、、、、、、、、、

网友:
学习了,判断清清楚楚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写的有点出入

没有,这个ec的  复位 我在待机的时候,的确是测量不到。触发以后出来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复位是要上电以后才有的             不可能吧             你肯定看错了

我一开始也以为看错了。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待机时候没有。触发后才出来3.3

网友:
好帖子,分析清晰明了,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碰到AMD芯片组的 都懒得量了 直接吹一下桥 好了就上BGA  不好在量

网友:
又是桥的问题 感觉虚焊的真多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