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国产32寸液晶电视白屏维修,对维修电视小白很有意义

楼主(2017-10-09):
昨天房东拿了一台32寸液晶电视到我店里,说让我看看,品牌是深圳国产的花冠时代,不喜欢维修山寨或者不是品牌的电视,因为资料很难找到,根据客户描述白屏,插上电后开机确实是白屏,纯白色,如图:

像这种纯白一般不是屏坏,如果是花白,或者有颜色的白是有可能是屏坏了,既然第一时间判断不是屏坏,那就开始拆机维修
开始维修思路,首先白屏说明背光系统是好的,按开机键的时候从红色灯变成蓝色,指示灯正常,说明驱动电视板的控制系统正常,要不然是电视板给屏的成像供电出问题,或者电视板的程序出问题都会造成这种白屏,或者屏线损坏
拆机测量电视板全部供电正常,包括屏供电5V正常,换了一条屏线还是白屏,现在要判断是电视板没有发送数据给屏线,还是已经给屏线是屏上面的逻辑板坏了,用示波器测量屏线即可,如图:

通过示波器测量屏线,发现数据已经送给屏线到逻辑板,所以电视驱动板基本正常,现在通过屏线去找逻辑板的问题
通过测量逻辑板供电,发现问题,如图:
图上写的很清楚,这块逻辑板有半边是没有任何供电的,测量芯片旁边的电容,保险全部为0V,有供电的是那个电感5V,还有一个像场馆一样的G1084稳压器输入端5V,输出端没有电,
仔细看这个G1084,后面还写着-3.3,所以这个稳压器输出是3.3V的,现在输出0V,打输出端对地阻值,并没有短路,那就是这个稳压器坏了
找到问题了,那就找元件替换吧,其实1084.1085的稳压器在华硕主板挺多的,都是待机5V转3.3,可是这些稳压器都是通过电阻调节才输出3.3V的,我这个逻辑板上的稳压器是固定输出3.3V的,并没有调节电阻,修过主板的都知道不单单108系列的稳压器转3.3V,1117系列的稳压器也是可以转的,前提是也要固定转3.3V的,找了很久很久,在一个老的驱动板上找到了1117-3M的稳压器,这个就是固定5V转3.3V的,那就装上吧,如图:

装上后机器就正常了,这个逻辑板某宝是有卖的,大概65块钱左右,觉得懒得弄的换逻辑板就可以了,这里重点是判断故障,通过示波器可以很快的判断故障在逻辑板,而不是驱动电视板,最后上亮机图:

网友:
修液晶电视也用示波器,厉害了,修好就行
楼主有空还玩LOL

网友:
1084输出电流比1117电流大1倍以上。长时间使用,可以会烧毁

网友:
太好了,手机也能加分了。楼上的问题,我记得108系列好像输出3A电流,1117是1A。

网友:
太好了,手机也能加分了。楼主技术高潮啊

网友:
1084要比1117的功率大,长时间使用怕是会不稳定

网友:
1084要比1117的功率大一些,最好找原型号的.

网友:
是个三段稳压管损坏造成的故障白屏

网友:
长用的话还是换成108的吧,毕竟功率大,耐持久。。。

网友:
能修好逻辑版就非常不错了。要是烧了上面的贴片集成块,修起来更难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高手厉害!能找到逻辑板的坏点也是很久了。

网友:
图文并茂,好文章!最后一步,所换元件有欠缺。

网友:
一般要是查到逻辑板上也就宣告屏坏了,楼主经验丰富了,还有时间去查逻辑板啊,不错

网友:
不错的维修方法,示波器现在估计很少人用了 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老机器控制板有坏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高手厉害!能找到逻辑板的坏点

网友:
其实我最喜欢修杂牌,通用的板子,实在不行换板,品牌的不好改啊

网友:
高手厉害!能找到逻辑板的坏点,的确厉害,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测量的是LVDS数据线上的波形吗,时钟线还是数据线的

网友:
这种逻辑板电源故障一般修复率还是可以的, 楼主技术好

网友:
不但是高手,而且有时间有耐心!

网友:
不错的维修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的这么透彻 让我们维修的时候就不用走弯路

网友:
楼主技术好,论坛有你更精彩,有不懂的向楼主请教!

网友(2017-11-08):
太好了,要是也能加分。楼主技术高超啊

网友:
lol玩的很6 啊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找1117换吧,通用驱动板上面大把的1084

网友:
水平不错,受教了,收藏一下,下次参考

网友:
示波器可以量LVDS的CLK信号。3.3V是几个芯片的供电,包括各式转换IC。屏的显示模式是常白的。在逻辑板不工作,有背光的情况下,出现白屏。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人都是大师级别的 ,真是很羡慕,这么快就能找到故障

网友:
          图文并茂,新学者的好教材。

网友:
1084你用1117来代?烤机的时候你没有试下温度多少吗?我只要是怕返修。。。。。

网友:
手机也能加分了。楼上的问题,我记得108系列好像输出3A电流,1117是1A。

网友:
路过学习了,只会修简单的,

网友:
示波器测量驱动板给屏的数据信号是那个脚没有完全说明还有叫什么名字。这个很关键啊

网友:
这种降压芯片最好使用原型号 或者功率略大些的

网友:
修液晶电视也用示波器,厉害了,修好就行

网友(2017-12-18):
不错的分析,值得学习,万能的淘宝,
维修好帮手,折腾太费力气。
循序渐进,步步紧逼。找到原因,白屏应该是没有输入导致的

网友:
我德邦打野贼6,要不要双排,,,

网友:
                    示波器测量屏线,这个厉害了

网友:
                    逻辑板也能修好,技术不错!

网友:
长时间供电,这管会挂掉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小白 路过学习大神怎么修的,厉害

网友:
恩,技术还可以,判断故障迅速。。。。。。。。。。。。。。。

网友:
5V转3V 得管子液晶主板上很多啊 收房东钱了么?

网友:
能修好逻辑版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
前提是也要固定转3.3V的,找了很久很久,在一个老的驱动板上找到了1117-3M的稳压器,这个就是固定5V转3.3V的,那就装上吧,如图:

网友:
楼主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这个管子功率不够了,小了,长时间用会出问题的

网友:
1084要比1117的功率大,还是用原型号,路过学习,

网友:
用两个1117并联使用效果会更好!

网友:
不错,讲解清晰,逻辑清楚。。。。。。。。。。

网友:
多分享,多探讨,积累经验,谢谢,支持你

网友:
改固定3.3V电压的也可以,不建议用用比原配功率低的。

网友(2018-01-18):
换1084才能用的久长的 不过楼主的检修思路很清楚

网友(2018-02-26):
写的很好很详细,不错的经验,都说1084功率大,换成1084才能更放心。

网友:
给个赞,楼主逻辑思维条理清晰,判断准确无误。  其实1117这个很多的,电脑主板的开机都是通过1117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