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440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10-09):
联想C440 CIH61S1 V1.0 集显开机无显示,看电流跑得正常,按开关可以关机键盘灯亮,先是刷了8M的BIOS不行,又人说是MCU程序坏刷了也一样,板后面还有两个于是拆下主板,果然看到有情况。
清洗干净后发现C653坏了换之后故障排除。C653可不是吃素的 ,是MCU的复位电容。

烤机半小时掉电黑屏出现新故障,电流0.35测量CPU供电没有,又搞了1个小时此处省略1千字),发现电阻PR131坏引起的,换之故障排除。

真是一波两折啊,幸好电阻坏的及时不然客户取回去了才坏就不好了。

网友:
一体机进水 腐蚀等 还是比笔记本少很多的  加分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好没有腐蚀很多元器件

网友:
CPU R131电阻真是细心之作··································

网友:
楼主还是真细心,一个电阻都查出来了,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