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370杀手版SLI主板BIOS替代问题

楼主(2017-10-09):
今天修了一台高端主机,主板是华擎X370杀手版SLI,是AM4的CPU,内存64G,显卡1080.来的时候主板不开机,拔了内存可以听到喇叭声音,应该是不过内存,
在官网下了几个BIOS刷了还是一个样,后来不知怎么了BIOS刷不进去了,用的是25Q128FWSQ的BIOS,找了一个25Q128FVSQ的BIOS刷进去后
喇叭都不叫了,又刷了几个还是喇叭不叫,又用原本的BIOS刷,但是到校验这一步就报错,报错了装到主板上还是可以听到喇叭叫还是不过内存
,换了几个128的BIOS都是不开机,总结了一下,在华擎X370杀手版SLI主板上BIOS可能用别的替代不了,只能用25Q128FWSQ的BIOS.不知道是这个
BIOS里面捆绑着ID还是什么的。想把网上买的BIOS发上来,但文件太大发不了

网友:
这个芯片可能是fw的一般是1.8v ,你测试一下主板bios电压

网友A:
你是官网直接刷的BIIOS????不能直接刷不知道么

网友:
1.8V  的芯片  有些编程器写不了   写进去数据都是错误的

网友:
两者电压不同,不能通用的
W25Q128FW        1.8V,被你当3V的刷过几次,估计坏了
W25Q128FV        3V的,装在1.8V供电的主板上当然不工作

网友:
你这2个BIOS芯片不一样,电压都不一样所以不能通用

网友B:
1.8V低电压,被你当成3.3V的高电压刷了,目前AM4主板几乎没有3.3V的BIOS芯片,都是1.8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V低电压,被你当成3.3V的高电压刷了,目前AM4主板几乎没有3.3V的BIOS芯片,都是1.8V。

哦,第一次修到这个AM4的板子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官网直接刷的BIIOS????不能直接刷不知道么

刷进去还是跑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芯片有些区域写不了,把效验关掉就可以了。已经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第一次修到这个AM4的板子还不知道

6代本子大部分都是1.8V的BIOS。最新的台板也是与时俱进,不能按老想法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