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200开机不显

楼主(2017-10-09):
开机不显  电流有跳变到1.7  黑屏   刷U37后屏有  power saving mode 显示 然后还是黑屏   求解

网友A:
把三个bios全部刷一下 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三个bios全部刷一下 估计就好了

刷了个U37  还有个 南桥  还有个在哪里?

网友:
阿是省电模式!在BIOS找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Power Saving Mode——Disabled禁用即可
不行就刷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