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问题-15年新款PROA1502屏暗维修

楼主(2017-10-10):
双节假期刚过,正至换季时,或许很多人的脾气也和现在的天气一般,冷暖不定。所以最近修到的进水的摔坏的机器比较多吧。大家好,今日小弟维修到一台15款进水不开机的MacBookPro,底部型号A1502,版号820-4924-A。机器进的是养乐多,客户牛逼,自己在网上买来螺丝刀拆开,竟然用他家的洗洁精来清洗他这机器的主板(客户描述时没忍住笑了出来);拆开一看,板子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保守估计,键盘应该好不了了吧,直接和客户报保底价格,修主板加换键盘触摸板,报了1800元,客户还价,最后1600搞定,当然屏坏的话另说
开始维修:拆开机器,挨个检查配件进水氧化情况,测量大概的供电电感阻值,阻值一切正常,ok,那就插电试试看,绿灯是亮的,这点倒是不意外,就是不加电,待机0.01,那就开始着手修吧,既然灯是亮的,那就直接检查触发的条件就好啦·····
十分钟后:检查发现(过程大家都知道,就不说啦),LID信号没有,根据图纸检查,有个点氧化断线啦,接起来,插供电器,加电了,哟西。大概装起来试试看,Duang 开机了,这声音,让我突然联想到客户扫码付款的那到账提醒的声音,厄····屏幕灭了,心也凉了,此刻我的心情,好比刀郎的那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仔细看,机器是屏暗,拆开吧,换屏,不行;插拔,不行;保险,正常;供电,没有;
什么?供电没有?ok,找问题,来张图吧

由图可见,稀里糊涂的就把升压芯片给换了,结果你们懂的。继续查咯,根据以往维修老款屏暗的经验,有些个电压和信号没有会导致机器开机没有背光的,第一个,背光的供电,一般来说30V左右,可这个没有,于是打开图纸找到升压芯片,测量得到,u7700第17脚开启EN有的,5脚 和18脚的供电有的,PWM没有,那问题就来了,苹果修得多的都知道,这个信号是亮度调节,没有这个·当然背光也会没有,查到这个,觉得还是不对劲(附上以往维修经验做出来的图 于是这个先搁置,测量其他的,量到,升压管所需要的的电压12V没有,查到前面转换12V的管子Q7700,控制脚电压12V,附图 由图所得,管子想导通,必须要分压,可是芯片换过,11脚为何不会自动拉低呢?原因只有一个,芯片正常工作的条件还没有满足,根据以往的经验,芯片和屏幕之间还需要一组通信信号,个人理解为对屏幕的识别和屏幕对芯片的反馈,附图 行,此时呢?不要查电压为什么没有,脑子第一个要想到的问题就是,既然这是和屏幕之间的通信,那就和屏线接口之间肯定有阻值的,测量到,I2C_BKLT_SCL和接口是直通的,而I2C_BKLT_SDA这里到接口的阻值却无穷大,修到这里大概就知道问题的所在,那就是断线了,附图 接线完成,插屏试试看,还是不亮,心灰意冷了。测量第一脚35V电压也有了,可为何不亮呢?仔细一看,好像都不显示了,又拆出来检查一遍,没啥毛病,是不是板层断线了?唉!修不好,蓝瘦啊,1600啊。装起来吧,我去,插电亮了,什么鬼?不甘心,拆出来接屏试,不亮,装起来就亮了,这苹果电脑什么情况?难道15年底的新款一定要装好之后才能亮的?不管了,装机测试, 出了奇了,键盘没坏,为了避免后续返修,决定还是给他直接换了,至于触摸板,擦洗一下,和别的客户的电脑对换一下就好啦,反正用苹果电脑的客户过的都不是小康生活。
刚刚接到一台,最新款的PRO,屏坏的,好啦,不说啦,继续赚钱
    各位同仁,给个建议,机器型号A1706,这个苹果换屏,报多少?个人想报2400,大家觉得怎么样?

 会员4669902元2023-2-8 17:42
 会员6406272元2022-12-27 11:43
 会员7042072元2022-10-4 18:55
 会员11727342元2022-10-4 12:37

网友:
分难赚,屎难吃,各位同仁,觉得小弟说的有几分道理的,加点分呗,不加分的给个好评鼓励鼓励啊

网友:
修得真漂亮,加分

网友A:
很棒!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棒!给你加分!

谢谢老兄啦,发帖花了四五十分钟

网友:
非常感谢,你才是老铁啊,哥们你的头像太牛逼了

网友B:
修的 不错  价格更加不错啊

网友C:
学习了······································牛逼···················

coal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牛逼······· ...

谢谢 , 相互学习吧

网友D:
     楼主牛逼  rng牛逼  哈哈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 不错  价格更加不错啊

哈哈 ,谢谢,对于苹果客户,我都是往高了报的,很多人爽快,一口气就答应了,有些人喜欢还价,那给他便宜点他还修的高兴,对吧,积攒老客户嘛

网友E:
思路不错 维修功底厚实 主要还是进水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逼  rng牛逼  哈哈  加分

非常感谢老铁的加分鼓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不错 维修功底厚实 主要还是进水断线

谢谢,主要是苹果的板子黑的,而且被客户洗过了,不是第一手的现象,有点走弯路了

网友F:
佩服你技术高,还有那么多苹果机器维修。赚钱有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佩服你技术高,还有那么多苹果机器维修。赚钱有路啊。

过奖了,十一年老店了,靠老客户吃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过奖了,十一年老店了,靠老客户吃饭

既然都是老客户为何键盘没坏还给人换掉。...不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既然都是老客户为何键盘没坏还给人换掉。...不支持

这单是新客户,直接客户,不是同行拿来的的 哈哈  ,当然不会手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单是新客户,直接客户,不是同行拿来的的 哈哈  ,当然不会手软了

帮你修改了下用词。

网友I:
10分钟修机 40分钟发帖  顶你一个

网友J:
可以呀   ,能报这价已经够多了,现在电脑用户量在减少

网友K:
修的不错,学习了,苹果修的少,学下经验

网友L:
不错  楼主技术不错   价格也可以  修苹果才可以赚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呀   ,能报这价已经够多了,现在电脑用户量在减少

关键是客户自己说的,才买的,所以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的不错,学习了,苹果修的少,学下经验

谢谢  。没事可以去论坛多看看帖子啊,觉得好的帖子收藏了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  楼主技术不错   价格也可以  修苹果才可以赚到钱

谢谢,过奖了,修苹果却是利润高点

网友:
非常感谢老铁的加分鼓励啊~xiel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真厉害 学习了!!!!!!!!!

谢谢, 过奖了,  平常修的多而已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帮你修改了下用词。

谢啦,却是该修改一下,那样说,貌似有点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分钟修机 40分钟发帖  顶你一个

十分钟还是不止的,修这样的不是第一手现象的板子挺累的

网友:
楼主牛啊  苹果机报价真好报

网友N:
楼主不但修机厉害,文章也厉害 ,看起来像看教科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不但修机厉害,文章也厉害 ,看起来像看教科书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老铁啊

网友O:
感觉苹果电脑修的好贵啊,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觉苹果电脑修的好贵啊,价格

是啊,现在生意越来越差,我们也就是靠苹果电脑和数据恢复赚点钱,其他品牌电脑维修也就够每天的成本啊

网友:
楼主修得思路也不错嘛,价格也是亮点,赞,加分

网友P:
楼主好耐心,恭喜赚到银子了。楼主好耐心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such kind.... thankss a lot

网友Q:
接修苹果机好多

报价也确实给力

网友:
谢谢老兄啦,发帖花了四五十分钟

网友R:
楼主果然厉害我这修个这样的机器两百五十快。。。。。

网友S:
楼主的思路真NB 技术太好了!!!!

网友T:
楼主技术杠杠的  已经加分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果然厉害我这修个这样的机器两百五十快。。。。。

同行价格么?如果直接客户的,那就太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思路真NB 技术太好了!!!!

哈哈 ,谢谢 过奖了。其实客户不洗板的话,估计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技术杠杠的  已经加分  值得学习

  谢谢,过奖了  。相互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好耐心,恭喜赚到银子了。楼主好耐心

  ,不耐心不行啊,没耐心的做不了笔记本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接修苹果机好多

报价也确实给力

  平常都是那些个卖苹果店的客户的电脑,直接客户不多了

网友U: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U: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顶一下。。。。。。

灰常感谢 您的鼓励 。

网友V:
带劲,这样价格修起来就是带劲。。。。。。。。。

网友:
钱难赚。。。X难吃呀。。。共同勉励。。。。

网友W:
修苹果有钱赚啊!!!几千的报啊!!!普通笔记本利润真是低啊

网友X:
楼主应该谢谢客户自己洗了一下吧 不然到你这里不知道烂成什么样了了不一定

网友Y:
看楼主修机器好比看美女的婀娜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Y:
看楼主修机器好比看美女的婀娜         哈

哈哈 ,哪里哪里,喜欢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V:
带劲,这样价格修起来就是带劲。。。。。。。。。

那是,不过这样的也不是很多的,我们市场的,基本修同行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苹果有钱赚啊!!!几千的报啊!!!普通笔记本利润真是低啊

是啊,普通本子,修同行的,基本也就一百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应该谢谢客户自己洗了一下吧 不然到你这里不知道烂成什么样了了不一定

那倒不至于,这个只能说运气好,没洗的越来越严重

网友Z:
一千六,这钱赚得爽,楼主技术很透彻

网友I:
级别不够?怎么看不到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千六,这钱赚得爽,楼主技术很透彻

谢谢 。人生吗=嘛,向钱看,向厚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级别不够?怎么看不到 啊??????

我们用户组的,好像发帖默认带权限的了

网友AA:
哈哈刚好我手上也有一台1702也是暗屏,,参考下你的

网友AB:
楼主的维修价值真美丽,平时维修苹果本收个三或五百都难,同行的话更收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的维修价值真美丽,平时维修苹果本收个三或五百都难,同行的话更收不上来

哪里都一样,我这也是,这个机器 ,客户买来没多久,我想再报高一点客户也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哈哈刚好我手上也有一台1702也是暗屏,,参考下你的

1702?  恩恩 查那几个条件就好啦

网友AC:
现在这机器的屏太贵了呀,还没有新类,坏这么多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现在这机器的屏太贵了呀,还没有新类,坏这么多了呀

可以换的,不用换壳,直接换屏幕就好了

网友AD:
牛逼 ,苹果的机子我动都不敢动呀

网友AE:
有时候不太好修的话,就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有时候不太好修的话,就直接改!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修的,涉及的地方不多,缺少什么信号断开从其他地方接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牛逼 ,苹果的机子我动都不敢动呀

谦虚了吧。苹果其实也不难的

网友AF:
楼主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技术太牛逼了。。。。。。。。。。。。。。。。。。。。

  过奖了。这个其实也不算很难的。修这样的还挺有兴趣的

网友:
又碰到苹果的高手啦,苹果机器维修真麻烦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个苹果的机器,发现是EC的问题,后来在网上买啦个料板,机器亮啦,多出一个硬盘密码,郁闷哦

网友:
想在这里问一下大家,苹果的机器EC一定要换聊班上的才行吗?

网友:
双节假期刚过,正至换季时,或许很多人的脾气也和现在的天气一般,冷暖不定。所以最近修到的进水的摔坏的机器比较多吧。大家好,今日小弟维修到一台15款进水不开机的MacBookPro,底部型号A1502,版号820-4924-A。机器进的是养乐多,客户牛逼,自己在网上买来螺丝刀拆开,竟然用他家的洗洁精来清洗他这机器的主板(客户描述时没忍住笑了出来);拆开一看,板子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保守估计,键盘应该好不了了吧,直接和客户报保底价格,修主板加换键盘触摸板,报了1800元,客户还价,最后1600搞定,当然屏坏的话另说
开始维修:拆开机器,挨个检查配件进水氧化情况,测量大概的供电电感阻值,阻值一切正常,ok,那就插电试试看,绿灯是亮的,这点倒是不意外,就是不加电,待机0.01,那就开始着手修吧,既然灯是亮的,那就直接检查触发的条件就好啦·····
十分钟后:检查发现(过程大家都知道,就不说啦),LID信号没有,根据图纸检查,有个点氧化断线啦,接起来,插供电器,加电了,哟西。大概装起来试试看,Duang 开机了,这声音,让我突然联想到客户扫码付款的那到账提醒的声音,厄····屏幕灭了,心也凉了,此刻我的心情,好比刀郎的那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仔细看,机器是屏暗,拆开吧,换屏,不行;插拔,不行;保险,正常;供电,没有;
什么?供电没有?ok,找问题,来张图吧

由图可见,稀里糊涂的就把升压芯片给换了,结果你们懂的。继续查咯,根据以往维修老款屏暗的经验,有些个电压和信号没有会导致机器开机没有背光的,第一个,背光的供电,一般来说30V左右,可这个没有,于是打开图纸找到升压芯片,测量得到,u7700第17脚开启EN有的,5脚 和18脚的供电有的,PWM没有,那问题就来了,苹果修得多的都知道,这个信号是亮度调节,没有这个·当然背光也会没有,查到这个,觉得还是不对劲(附上以往维修经验做出来的图 于是这个先搁置,测量其他的,量到,升压管所需要的的电压12V没有,查到前面转换12V的管子Q7700,控制脚电压12V,附图 由图所得,管子想导通,必须要分压,可是芯片换过,11脚为何不会自动拉低呢?原因只有一个,芯片正常工作的条件还没有满足,根据以往的经验,芯片和屏幕之间还需要一组通信信号,个人理解为对屏幕的识别和屏幕对芯片的反馈,附图 行,此时呢?不要查电压为什么没有,脑子第一个要想到的问题就是,既然这是和屏幕之间的通信,那就和屏线接口之间肯定有阻值的,测量到,I2C_BKLT_SCL和接口是直通的,而I2C_BKLT_SDA这里到接口的阻值却无穷大,修到这里大概就知道问题的所在,那就是断线了,附图 接线完成,插屏试试看,还是不亮,心灰意冷了。测量第一脚35V电压也有了,可为何不亮呢?仔细一看,好像都不显示了,又拆出来检查一遍,没啥毛病,是不是板层断线了?唉!修不好,蓝瘦啊,1600啊。装起来吧,我去,插电亮了,什么鬼?不甘心,拆出来接屏试,不亮,装起来就亮了,这苹果电脑什么情况?难道15年底的新款一定要装好之后才能亮的?不管了,装机测试, 出了奇了,键盘没坏,为了避免后续返修,决定还是给他直接换了,至于触摸板,擦洗一下,和别的客户的电脑对换一下就好啦,反正用苹果电脑的客户过的都不是小康生活。
刚刚接到一台,最新款的PRO,屏坏的,好啦,不说啦,继续赚钱
    各位同仁,给个建议,机器型号A1706,这个苹果换屏,报多少?个人想报2400,大家觉得怎么样?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5-7-18 16:15
 会员4669902元2023-2-8 17:42
 会员6406272元2022-12-27 11:43
 会员7042072元2022-10-4 18:55
 会员11727342元2022-10-4 12:37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楼主修了多长时间了

因为不是一手的现象,用的时间比较长,修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样子

网友AH:
苹果大部分都是进水坏的。。。。对吗,苹果修的少,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苹果大部分都是进水坏的。。。。对吗,苹果修的少,没底。。。。。。

也不一定,苹果老款的就不是啊,通病也有好几个的

网友AI:
楼主生意不错啊    苹果很多啊

网友AJ:
你可以直接造钱去了,估计你是开奔驰就开宝马吧,先加分了,多谢精华贴

网友AK:
思路清晰,LZ也是修苹果的老手了

网友AL:
客户还是不差钱,苹果机器买的就贵,报高点也正常,有时候遇到的客户几百他都不修,太邪门了

网友AM:
能分析得如此透彻也是服了。 发帖又费了这么久谢谢

网友:
最近苹果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很棒!给你加分!                                                                                   ...

    非常谢谢 ,   过奖了,

网友AO:
论坛苹果的维修帖子太少了

网友AP:
正在修一个  插上屏线 IC2 对地值 偏低           等屏幕 了

网友AQ:
这个手法一看就是老手了,

网友AR:
去年修的一个用一段时间就屏闪的厉害,就是一黑一暗那样闪,也是这个信号问题,最后是屏线被客户自己换过,没有搞好导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I:
楼主生意不错啊    苹果很多啊

还好吧,每天也就那么几台,基本都同行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你可以直接造钱去了,估计你是开奔驰就开宝马吧,先加分了,多谢精华贴

谢谢。哪有噢,开不起bba噢,开东风日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思路清晰,LZ也是修苹果的老手了

哪里哪里,过奖了,我也没修几年。就平常修的量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客户还是不差钱,苹果机器买的就贵,报高点也正常,有时候遇到的客户几百他都不修,太邪门了

看人去的,看客户手里拿的什么车钥匙,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再报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能分析得如此透彻也是服了。 发帖又费了这么久谢谢

嘿嘿,谢谢。分析的也不是很透彻,修得比较多而已

网友:
不应该啊 ,苹果电脑的市场占比应该越来越多才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AO:
论坛苹果的维修帖子太少了

是啊 ,大部分的老师傅都没时间发,我也就这两天空点才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正在修一个  插上屏线 IC2 对地值 偏低           等屏幕 了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你可以看看屏线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这个手法一看就是老手了,

哪里哪里,也没修几年。平常修苹果的比较多而已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AR:
去年修的一个用一段时间就屏闪的厉害,就是一黑一暗那样闪,也是这个信号问题,最后是屏线被客户自己换过, ...

现在的客户动手能力真的没的说,钱是越来越难赚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吧,每天也就那么几台,基本都同行拿来的

那很不错了   有的店一天还没一台呢

网友AR: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客户动手能力真的没的说,钱是越来越难赚咯

就是啊,屏线都能换,动手能力确实不错,不过,这样的话就是稍微给他拔插屏线照样收他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就是啊,屏线都能换,动手能力确实不错,不过,这样的话就是稍微给他拔插屏线照样收他650

有得赚就是好事,如果是我碰到你这个客户,我会报更高,说是他自己误操作烧了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  价格确实也是个亮点,苹果机器价格就是好报

网友AS:
论坛手机维修的贴子是多起来了,

网友AT:
楼主技术真牛,修得真好,我接触得太少了,价格也报得美丽,给得起价

网友AU:
线报高点看看客户怎么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AU:
线报高点看看客户怎么说 。

是的,做生意嘛,他要还价,就让他还一点咯,万一他不还价,那不是更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楼主技术真牛,修得真好,我接触得太少了,价格也报得美丽,给得起价

哈哈,还好吧,谢谢。我觉得,凡是直接客户,机器不开机的,最起码都要六百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论坛手机维修的贴子是多起来了,

老兄,我这个帖子貌似和手机维修不搭嘎啊

网友:
JS,我要去告诉警察蜀黍。。

网友:
苹果的贴子有图有真像,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牛B,时序很熟,苹果没见过一定要装起来才亮机的。

网友:
好搞了,修个苹果赚个千把块舒服

网友:
客户自己都笑了哈哈不过这个价格报的很OK 啊

网友:
不说什么了。。。。。。。。。。膜拜楼主

网友AV:
确实有时用户自己都把主板搞得,,,上次见一个机器,进香水,,烧糊味加香水味。。。。。。

网友AW:
厉害了,给你加加分、。。。。。。。

网友AX:
修的没看明白,报价看明白了,这价报的专业!

网友AY:
用苹果电脑的一般都好报价吧,毕竟苹果产品也算金字塔顶端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 ,大部分的老师傅都没时间发,我也就这两天空点才发的。

苹果有些问题 还是很难搞的

网友:
佩服你技术高,还有那么多苹果机器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Y:
用苹果电脑的一般都好报价吧,毕竟苹果产品也算金字塔顶端的了

我个人觉得最好报价的是外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修的没看明白,报价看明白了,这价报的专业!

哈哈,这个还行吧,也就千把快的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W:
厉害了,给你加加分、。。。。。。。

非常感谢老铁的支持啊,以后会多发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V:
确实有时用户自己都把主板搞得,,,上次见一个机器,进香水,,烧糊味加香水味。。。。。。

这样的,如果有穿板的,我直接报换板的

网友AZ:
楼主这贴写得很用心,必须赞!!
我看完这贴了,,一共两个故障,,一个是LID信号断线导致不触发,,一个是屏检测信号断线导致的无背光。
楼主你说我说得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楼主这贴写得很用心,必须赞!!
我看完这贴了,,一共两个故障,,一个是LID信号断线导致不触发,,一个 ...

老铁啊 ,看的够仔细,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