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T-M LX V2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10-09):
今天来了块华擎g41的板子,测试问题是点不亮,拆下来拿到台子上,各项供电量下来发现CPU电压为0v。
查看CPU供电芯片为rt8841,测量32脚vcore en开启电压为0V。打开点位图

发现32脚与到Q33相连,测量2脚接地正常,1脚3.3V正常,3脚0V不正常。
拆掉Q33后
测试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
不错  修的越来越好了   给你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还好这块板子有点位可以找要不然不好弄啊

网友:
Q33是P沟道吗?1脚3.3V,  2脚与3脚截止,3脚不接地,CPU供电的EN被上拉为高电平

网友A:
点位图在哪呢??发来分享一下。。。

网友:
Q33   有疑问。  话说华擎的点位都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在哪呢??发来分享一下。。。

搜索一下板号,论坛应该是有的.

网友:
缺EN还是比较好修的。要是设定电阻类出问题,那就得慢慢查了,RT系列老喜欢设定频率电阻出点岔子。

网友:
关于设定电阻的帖子轩辕大神应该多发点相关的资料出来。。呵呵

网友:
维修技术好,就分析我看着有点O(∩_∩)O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又得金币!!!!!!!!!!!!!!

网友:
这个也有图纸,不会吧,我修了这么久只有华硕技嘉V星的多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好样的,干的漂亮

网友:
意思是把q33拆了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