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09):
待机大,拆机量PPVCC_MAIN对地0 欧姆,直接上电打,结果是u4770旁边爆电容,更换后修复

网友:
楼上都在灌水啊,都不管得嘛????????????、

网友:
ipad2? 我查了没有你说的U4770啊

网友:
这下就捡死鱼了  还是条大鱼   希望我也碰到这样的苹果

网友:
没修过 平板,, 你这个是公共点 短路 电容????????????

网友:
我只遇到Ipad2有显示没背光,屏供电那个电感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