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820-000430-a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10-09):
机器挺新的,6代的,没图纸,测量3v对地0欧姆,老问题了,结果不是usb口旁边爆电容,而是CPU桥2合1芯片背后爆电容,更换后修复

网友:
简单粗暴,坐看大神秒杀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A:
下次可以详细写下维修过程和思路给你加分

网友:
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捡钱的节奏,祝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详细写下维修过程和思路给你加分

爆电容,这种不需要思路吧。问什么字数还不够呢

网友:
如果是写的再详细一点就可以了,配上相关维修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