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GL552VW 的主板 掉了个小电阻不知阻值 麻烦 ...
华硕 asus GL552VW 的主板 掉了个小电阻不知阻值 麻烦手里有这板子的朋友帮我测一下

楼主(2017-10-09):
华硕 asus GL552VW 2.0 的主板 掉了个小电阻在内存插槽旁边 不知阻值 麻烦手里有这板子的朋友帮我测一下 先谢谢了
华硕

网友:
先下载个点位图看看,有些点位图有电阻阻值,如果没有就看5脚芯片型号,看引脚定义,如果是供电可能就是0欧,如果是信号可能是10k左右的上拉电阻。

网友:
有一样的可以帮忙测下没有就找个先试试

网友:
拿些旧板拆两个差不多大小的装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