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1418 820-3302不显示改线维修

楼主(2017-10-09):
苹果一体机1418 820-3302不显示,拆开机器里面灰尘很多,清理干净,开机不显屏,检测高压电容,发现电容严重烧焦,烧进板层,大面积短路,挖不干净,决定改线飞线。

这是严重烧焦的地方

把电容串起来

二极管D9700一端移开,连接电容,高压电感移开一端,电容一端连接高压电感,

一端接地

现在对地阻正常了,

反馈电阻直接连接二极管D97003脚,

U9700已烧坏,也更换掉。

装机测试

搞好了,不容易

网友:
难看了点,求加点分。。。。。。。。。。。。。。。

网友:
楼主牛人 好好学习下楼主牛人 好好学习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手工。给力给力!

网友A:
6666666你能改电源吗? 就是把台式机电源改小精简化。越小越好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666你能改电源吗? 就是把台式机电源改小精简化。越小越好  求指教

这个我还不会,不好意思,帮不了你。。。希望论坛有高手师傅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666你能改电源吗? 就是把台式机电源改小精简化。越小越好  求指教

这个不可以小简化吧,电路功率有关

网友:
路错了就是很容易走错路  :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