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联想G560

楼主(2017-10-09):
求大神帮忙看看联想G560 板号LA-5752P  触发0.6掉电,,CPU供电已出来,B一脚瞬间有波,,不知道怎么下手,一脸苦逼   那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不插内存如何样,明显痕迹有吗,认真看过板子吗

网友B:
0.6还缺电压吧         小转换电压再查一下

网友C:
大电压都有的话就查一下小电压,转换电压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压都有的话就查一下小电压,转换电压之类的

H55的要有几个转换电压,,求大神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0.6还缺电压吧         小转换电压再查一下

只能在查一查,,转换电压还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如何样,明显痕迹有吗,认真看过板子吗

板子外观没什么损坏,,不插内存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在查一查,,转换电压还有什么

嗯,仔细查查吧

网友:
修好没楼主,我也遇到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还缺电压吧         小转换电压再查一下

小哥你说这确定不是废话吗?不显示的都是缺电

网友:
不知道怎么入手就先刷个bios看看吧,从最简单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