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能MF3010打印机USB端口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7-10-09):
一台佳能MF3010打印机,机器复印正常,连接到电脑后没有任何反应,估计应该是主板的打印端口坏了,我拆下带着打印端口的这块板子,上面没有明显问题,大体测了一下,也没发现问题,,,,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哪里坏了?????请高手帮忙!在线等

网友A:
换个打印机接口看看,不行的话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打印机接口看看,不行的话换板子

打印机的主板现在缺货,我想修好它,先试试换打印机接口

网友:
有可能是数据线接口芯片短路了,也有可能是主芯片供电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是主板的USB端口坏了,换了大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