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卡开机log之经验维修

楼主(2017-10-09):
时间:2017.9.27
故障:能开机显示,卡在开机Iog进度条一半
维修:接机后开机测试和客户描述故障一致,没着急拆机,先来我们万能的论坛搜索同行的经验,最靠谱的就是bios坏了,刷了就好。找到办法就开干吧,拆机略过,用上我的500p,刷完加电测试,ok完美亮机,进度条刷刷就过了,那就装机再测试吧,装完通电开机,起身喝水,几分种回来惊着了,故障重复出现,不应该呀。坐下来休息一下,理理思绪,不可能装起来程序就坏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硬件检测不过,我就仔细的把外围连接线一一断开测试,终于找到断开指纹排线,故障排除,没敢高兴太早,反复测试了三四遍才确定。网购个指纹模块,隔天到货装上测试,一切正常,通知客户来取机。
总结:自己没按部就班,先易后难检查测试的失误。写得不好,大家就和看吧,希望多多指正,我的一点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没有拔掉所有外部件测试就刷BIOS

网友:
指纹模块那玩意基本没人用的。取掉不安装就完事了买个安上没必要呢

网友:
一般是 外设 BIOS 桥    笔记本的指纹用到的确实不多

网友:
这也能出像这个问题   !!!!!!

网友:
这个型号卡LOGO直接让我想到CPU,有同感的么?

网友:
我也学习到了一点知识,谢谢大哥您写的这么认真

网友:
挡外设       今天碰到个挡光驱的    卡logo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这机器CPU坏也会档LOGO,而且多数是烧管后。

网友:
一般都是BIOS或者外设引起的挡LOGO CPU坏的没遇到过

网友:
卡log我觉得一般是硬盘和bios的问题居多  也有桥坏的

网友:
空板测试了么???能开么???我怎么觉得像这个情况。空板就能亮呀

网友:
你把标题改一下吧,是卡"logo"不是log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看到这个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