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7-10-09):
联想100S-14IBK,板号1501b_01_01。单电池开机,充电红灯亮,类似于提示电池电量低,不开机。但是按旁边的一键恢复按钮,又可以正常开机。开机后进系统显示电池0%。电池是好的。EC是9028  也换过,充电IC  oz8690ln 也换了。都一样,插电源可以正常开机。BIOS也写了。都不行,没图纸 ,也没方向。 、电源接口旁边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要怎样修

网友A:
电池总线测量过吗?有电可以开机,测不到电量

网友B:
这机器应该还没过保吧?怎么就修到这么新的机了

网友:
重点查充电电路这一块,应该好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总线测量过吗?有电可以开机,测不到电量

电池 检测脚经过图片中的不知名的IC  而且插着充电器开机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应该还没过保吧?怎么就修到这么新的机了

这机器过保了,保修期内就已经换过主板的,而且这块售后换的主板是大修的板 CPU  EC BIOS都动过

网友:
充电电路有检查一下吗,多看一下,观察一下,量一下啊

网友:
没有原理图就不好搞了,最好是找一下充电芯片pdf查一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