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41V显示器维修过程

楼主(2017-10-09):
周前修了一台显示器。当时是电源板坏了。本人不太爱修那电源板所以直接发了一个二手换上。好了。今天又拿来了说不好用了。通电指示灯闪一下就不亮了。开壳后用万用表查电压。5V 3.3V都 有。说明电源板没有坏。程序板电压也正常。所以说明是MCU的程序坏了。从这个网上下了一个。刷完灯都不亮了。又上淘宝花钱整了一个。用809F刷上OK了。刷机的要看好主板号,屏号。对好了在刷。

大洋电脑公司(AOC)2241V液晶.r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好的,知道了,明白了,下不为例,

网友:
一闪就灭一般是灯管或高压板,程序坏的不多见呀

网友C:
这个你可以多备一点通用的驱动板,不行就改通用的驱动板了,你这样发一个芯片加上快递费用也差不多可以买一个通用驱动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可以多备一点通用的驱动板,不行就改通用的驱动板了,你这样发一个芯片加上快递费用也差不多可以买一 ...

他这个是电源板坏,驱动板后面是程序坏,直接写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