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款苹果A1466 cpu等供电已有,复位正常,电流0.740

楼主(2017-10-09):
无显,求大神支招。。。。。。。。。。。

网友A:
有报警吗?经常会内存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报警吗?经常会内存报错的

没有报警声。。。。。。。。。。

网友:
苹果的板子  还是仔细查下吧  不是一句话能准确定性的

网友B:
这个机好像是4代的U吧我也遇见两台了
把cpu重置一下可以用半个月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不跑马

接诊断卡看看

网友:
你有没有仔细查了信号之类的,你这样一句话很难帮你分析的,最多还你4个字,更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好像是4代的U吧我也遇见两台了
把cpu重置一下可以用半个月

是的,拿到手的时候 CPU 比较烫。。。。。。。

网友:
苹果的机器按照时序仔细查一下吧,有些故障不是一句2句可以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