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打印机共享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7-10-09):
打印机直连我同事的机子上,我只共享他的,我设置了开机密码,他的没有开机密码,每一次开机共享上之后都能打印但是我的电脑一重启后就不能打印了提示打印机设置有问题。急急急求大神解决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
百度上一大堆教程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
把你电脑IP改成固定的、MAC看下有没有冲突

网友:
用我这个试试,很好用的软件。能够解决大部分共享问题。

xp、win7局域网共享软件 V7.2 .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