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 1.02 挡99 卡LOGO ,怎么修?

楼主(2017-10-09):
华硕A55M-E 1.02 测试卡上 挡99,可以显示但 卡LOGO ,怎么修?网卡无发热,外设原件没见有发热短路的。。BIOS拿了一个正常的板上的过来 也一样卡在第一屏就不动了,可以热关机。。。接下来 该怎么查?
卡LOGO

网友:
更换过CPU没,测端口,焊桥。。。

网友:
拆网卡 拆声卡卡logo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试试看,看看外设usb等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单桥的容易出问题,加焊就可以了,电池电压足不足,灰尘过多,主板受潮,各项电压是否正常等,

网友:
先把外设拆了,没有芯片发热不代表芯片就一定正常。

网友:
直接拆外设了 USB设备 然后网卡声卡 com口芯片之类 然后IO 最后南桥

网友:
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硬盘拔出来,有独立显卡的不要插,用集成的,换内存 CPU,先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