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编程器 希尔特和研仪 好坏未知 裸机,可通电

楼主(2017-10-09):
从一个捣鼓二手东西的朋友哪里淘回来的,希尔特这个不知道什么型号 带了1个48pin的转接座(图中那个)。机子被拆过我拆出来检查 、
然后那个三极管(或者MOS管)被我焊接过,这个是个误会 我拿到手28V上电大短 接口附近热量明显,看到那个三极管直接剪开2个脚测量发现管子是好的,然后仔细检查发现这个内芯是负极,我把电源线倒过来就可以了。指示灯亮

这个基本就这样了,少了2颗螺丝,而且内部的四个螺丝有点滑丝了。不过看做工还是很棒的。
芯片被打磨过,是不是正品也不知道,实拍

第二个,台湾科研LAB TOOL 48(中文是淘宝查询的)裸机,看到底部盖子有锈迹拆开看了下,没看到修过痕迹。上电指示灯亮

说明:机子都是裸机,而且都被我拆过 第一个三极管被我焊接过,对这个行情不太懂,预判600两个打包包邮,单买自己带价,别人给的建议价  不包好坏,售出不退不换   同意了在考虑,第一次发编程器 望大家勿喷   谢谢。

网友A:
LT48以前可是神器,可惜现在用不上了,两个如果是好的打包600真心不贵,以前单LT48都要6000左右了

网友:
关键是能否遇见识货的主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48以前可是神器,可惜现在用不上了,两个如果是好的打包600真心不贵,以前单LT48都要6000左右了

不知道好坏   我自己用809F,这个看到数据线就无语了

网友B:
这些老家伙还不包好坏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就算是好的也是贵垃圾了,有这钱不如上809h,秒天秒地秒空气

网友C:
LT48我用过。这个型号太老了。对新芯片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老家伙还不包好坏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就算是好的也是贵垃圾了,有这钱不如上809h,秒天秒地秒空气

收的时候人家也识货 价格比较高,看吧 不行到时候亏点儿也卖了,我是冲着希尔特这个牌子才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48我用过。这个型号太老了。对新芯片不支持了

感觉这两个都是工厂量产用的  个户基本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