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40 要拔掉BIOS电池 就可以开机 过几天又不开机了 然后拔掉小电池又可以开

楼主(2017-10-09):
联想 E440 拔掉BIOS电池可以开机  用个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就又不开机了 然后拔掉小电池又可以开机了 BIOS 芯片刷过 8M 4M的两个都刷过还是不行 已经返修三次了  有没有那位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没有碰到这问题的 告诉一下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这机子通病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搞桥吧         论坛应该讲过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修了好几台  基本上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行换桥吧,楼上都说通病了。。。

网友:
和E431一样 南桥有问题,放电开机,有黑胶不好做。

网友:
有黑胶的板子不行就到网上交换块吧

网友:
是呀 有黑胶 但是以前的 SLJC 芯片组的 刷BIOS 都可以好  四代的 桥 就没有注意 明天做南桥试试看吧 不行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搞南桥试试     好了没有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