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高压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7-10-09):
收到一款清华同方显示器,不开机,拆开看高压部分mos管烧糊了,结果换上带不起负载,结果我的难题开始了,换电解电容,故障依旧,换高压包,依然不成,哪里的问题请大神们指教。无极电容 灯管换过了,实在检查不出问题了,就剩ic没换了,难道真的是ic的问题?ic型号tl494i。

网友A:
看见电路板高压部分带标记的分界线吗,连变压器一起去掉。用剪子剪掉。然后找一个好的电路板的高压部分换过来。一共要飞七根线。然后把220V接回去。这样做没有费用自己也涨水平了,好久以前了。现在在网上买一个才40元。

网友:
像遇上这种问题,如果大电容有300V的话,直接把MOS管和电源管理拆了,换个五线电源模块上去就好了。如果还带不起负载那就直接用笔记本适配器来做电源,加一个12转5V的模块就好。挺简单的事,就不要去花太多时间折腾了

网友:
查看IC的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把原板高压部分断开,接个通用高压上去就行了,两灯高压也就8块钱,22寸内两灯都可用,24寸的可用4灯的

网友:
边上小芝麻三极管,换了,再不行IC

网友B:
高压的 控制芯片也一起换了 不行改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C:
确实 真不如改通用高压简单省事  直接就解决问题了 另外楼主小心灯管 小心灯管老化 造成负载过大,过载造成带不起来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 真不如改通用高压简单省事  直接就解决问题了 另外楼主小心灯管 小心灯管老化 造成负载过大,过载造成 ...

灯管刚换的 只是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好几天了郁闷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的 控制芯片也一起换了 不行改个通用高压板

只是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好几天了郁闷的很 现在查到ea1530a第6脚没有脉冲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电路板高压部分带标记的分界线吗,连变压器一起去掉。用剪子剪掉。然后找一个好的电路板的高压部分换过 ...

只是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好几天了郁闷的很

网友:
现在查到ea1530a第6脚没有脉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