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技嘉B75M-D3V REV:2.0挡15 51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10-10):
第一块主板反复跑15  51 4F,更换内存量内存条件正常,CPU针脚无弯折,刷BIOS解决。

第二块主板反复重启跑15  51,供电什么都正常,官网BIOS下了好几个还是跑15  51,快没思路了。然后就随便量吧。量到内存复位时电压不对才零点几伏,中间唯一的一个电容拆了也一样,与CPU之间也没断线。无意间看了下IO芯片,想着IO芯片控制着好几个PG还有复位,会不会是它呢?

那就扣下电池加焊一下吧。

上电,跑码亮机。

网友A:
后面一张还会回来 等着吃回锅肉,,,,,,,,,,

网友:
第二快主板  加焊的感觉还会出问题  现在不太相信加焊  加焊好的 当时可以  有时候用洗板水刷刷冷了就不行了

网友:
只加焊恐怕不行吧,有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加焊一般不会好的,要换IO要换才行

网友:
怀疑IO有点问题,其实最好拆了,然后重新清理补锡焊盘,再焊好IO,这样一个比加焊好,第二个要是返修,也能拍出IO虚焊的可能性。

网友:
第二张板子,贴主是不是判断IO发出复位后不久又终止了复位。
既然加焊好了,那不是证明了问题之所在吗,为什么那么多的跟帖又表示怀疑呢

网友:
技嘉H61就是我的噩梦!!!!!!!!!!!

网友:
我这里有好几块B85M-D3V就是无复位  也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第二块主板档内存最好把IO换掉

网友:
大品牌的主板坏的一个一个的,价格上还不便宜,真是买的品牌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张还会回来 等着吃回锅肉,,,,,,,,,,

这你也知道,老子就服你。。。。。。

网友:
感谢楼主推荐,问题已经成功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IO的功能很多,但我一般能触发 就不再去考虑他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张还会回来 等着吃回锅肉,,,,,,,,,,

断电重启的加焊就交差肯定返修的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具体原因,还是要返修的。

网友:
还是拆掉再焊会好点,加焊一般用不久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
内存复位电压低,居然是IO的问题,今天学习了

网友:
供电什么都正常,官网BIOS下了好几个还是跑15  51,快没思路了。然后就随便量吧。量到内存复位时电压不对才零点几伏,中间唯一的一个电容拆了也一样,与CPU之间也没断

网友:
说实话 像IO这种芯片最好还是换掉的好

网友:
第二个加焊很容易返修,还是把io换了好点

网友:
只加焊会返修的吧

网友:
修几年主没修过加焊IO就OK的,这样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