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LA-B111P-rev 1A 高手修改,解决开机慢问题

楼主(2017-10-10):
联想Y50-70-   LA-B111P-   rev 1A  高手修改,解决开机慢问题,绝对OK ,已经实测,inter主板,独显的

网友:
先收藏 后续遇到机器就不用再找试了

网友:
刷到同型号其他机器上还是会亮机慢

网友(2018-01-23):
你的BIOS还是会开机慢啊   ...

网友:
那个高手修改的?不见的亮机快。

网友A(2018-03-10):
我想问一下,开机显示没有问题,也不慢.不过开机进系统过程中很慢,特别是刚进系统那个地方灰屏很慢,进系统后运行也是很卡很慢,和bios有关系吗。不过我禁用独显显卡没有问题,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2019-11-03):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开机显示没有问题,也不慢.不过开机进系统过程中很慢,特别是刚进系统那个地方灰屏很慢,进系 ...

我的和你一样,后来怎么处理的?   我打算刷BIOS试试

网友(2020-05-10):
下来试试在和大家说

网友(2023-08-25):
i5和i7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