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ADS VX2.2pojie工具

楼主(2017-10-10):
首先运行PADS VX2.2软件会自动在根目录生成一个LICENSE.DAT文件!     然后关闭软件,运行pojie工具,选择刚刚这个目录pojie软件会自动生成一个已经pojie好的LICENSE.DAT文件。        最后关闭pojie软件,在打开PADS,尽情使用吧!

网友:
少一个文件,明天发!!!!!!!!!

网友A:
问楼主这个软件是干啥用的啊 没接触过啊!!!

网友:
缺少的一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这个软件是干啥用的啊 没接触过啊!!!

看电路点位图用的,就是打开PCB软件用的!      这个不是PADS软件,只是pojie工具!

网友:
这个好不好用呢,怎么没有几张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