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2204-1 不触发

楼主(2017-10-10):
好像论坛也有几个这样的求助帖     待机0.01不触发 开关到ec跳变正常 但是ec不出跳变给桥 ec也没有rsmrst给桥  到这里就是检查ec待机条件呗 供电 lid acin psid vcore 复位等 到这里  我觉得我该检查的条件都检查完了 ecrst也有3.3  但是就是不出rsmrst  ec和桥共用一个bios  ec不读程序  到这里懵逼  不知道该查什么了  以为ec坏了  连续换 拆装了四五次  就是不读程序  不出rsmrst 不跳变给桥  到这里花了3个多小时  中间就是给桥做bga  刷bios  都没用   最后我就不多说了  直接说怎么修的 就是通电之后ecrst人为接地一次 (飞线是ecrst)     最后 有时间看到这个帖的各位可以跟帖回复说一下这个问题  顺便给我加两分 想升级

 会员922006300鑫豆2025-10-25 18:11
 会员11920672元2023-3-2 12:38
 会员4577992元2022-12-6 15:01
 会员12180192元2022-9-23 21:50

czl123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复位没有延时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没有延时导致?

对  就这么一根线  修了3个小时  最后处理方法就是加了个电容 修出来是简单  问题关键是判断这个复位是否有效

网友C:
Dell Inspiron 14-3421 DNE40-CR 12204-1 不触发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Inspiron 14-3421 DNE40-CR 12204-1 不触发维修

老铁帮我加了标题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就这么一根线  修了3个小时  最后处理方法就是加了个电容 修出来是简单  问题关键是判断这个复位是否 ...

论示波器的重要性

网友D:
接地  啥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地  啥啥意思

老哥  加点分呗  谢谢了

网友E:
复位信号延时电容失效!有些板去掉也可以的,你这个板比较特殊!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位信号延时电容失效!有些板去掉也可以的,你这个板比较特殊!

那怎么知道复位有效还是无效?

网友F:
是手动复位一次???有点不大明白

网友:
好深奥。。。小小白表示膜拜!!!

网友G:
说的不清楚,看了后面的回复才知道是换了电容  我以为是飞了一条线呢

网友H:
楼主技术杠杠的    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说的不清楚,看了后面的回复才知道是换了电容  我以为是飞了一条线呢

没有换电容  我飞根线只是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杠杠的    赞一个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电容  我飞根线只是说明问题

加分了 最好说明下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条件都查了,ec也换了,就要注意细节了,ec的复位要延迟100ms,rsmrst要延时18ms

网友:
用示波器直接可以看出复位到底有没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示波器的重要性

就是,示波器可以直接看出来,电容失容的话有可能是直线上线而没有斜率,如果是电容漏电虽然有斜率,幅度是不够的

网友:
自己在维修过程中常常是复位测到电压就认为有复位了,原来复位的延时这么重要,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新手的我看的有点晕 不过楼主真厉害啊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I:
EC 的 RST  延时 电容 电阻  报废了是吗,?, 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 的 RST  延时 电容 电阻  报废了是吗,?, 小伙子

不知  主板和实物有一点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手动复位一次???有点不大明白

对  你看明白了  就是手动复位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你看明白了  就是手动复位一次

加点分吧  老哥  谢谢了

网友:
是没延时复位   没示波器肯定查不出..

网友:
看了底下评论,才知道延时的重要性,,,楼主也是好技术!!!!

网友J:
南桥部分有没有查下为  ,,,一般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南桥部分有没有查下为  ,,,一般好多

至少ec跳变了 我再去查桥待机

网友:
过来学习  楼主是个厉害的人物 不错收藏了

网友:
有些主板老死都休不成,这个复位问题要加入奇葩病症

网友:
反复读了好几次     好经验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个波波吧,有了它对付很多问题都很方便!

网友:
好像论坛也有几个这样的求助帖     待机0.01不触发 开关到ec跳变正常 但是ec不出跳变给桥 ec也没有rsmrst给桥  到这里就是检查ec待机条件呗 供电 lid acin psid vcore 复位等 到这里  我觉得我该检查的条件都检查完了 ecrst也有3.3  但是就是不出rsmrst  ec和桥共用一个bios  ec不读程序  到这里懵逼  不知道该查什么了  以为ec坏了  连续换 拆装了四五次  就是不读程序  不出rsmrst 不跳变给桥  到这里花了3个多小时  中间就是给桥做bga  刷bios  都没用   最后我就不多说了  直接说怎么修的 就是通电之后ecrst人为接地一次 (飞线是ecrst)     最后 有时间看到这个帖的各位可以跟帖回复说一下这个问题  顺便给我加两分 想升级

 会员11920672元2023-3-2 12:38
 会员4577992元2022-12-6 15:01
 会员12180192元2022-9-23 21:50

czl123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