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开机白屏后花屏 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7-10-10):
开机亮这个白屏,差不多有10多秒后就跳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就花屏,没修苹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花,看样子想是显存~~机器刚刚来的时候,也是花屏,但会报警三声,是长短我忘记了!!型号A1370  求助论坛~~~~~~

网友A:
                                   进MAC系统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MAC系统看看什么情况。

能进系统,也是会花屏,还有不花屏的时候就直接死机了

网友:
个人建议加焊内存颗粒,加焊内存颗粒不行的话加焊CPU,如果加焊CPU好了的话,建议散热片也换掉

网友B:
楼主的开机白屏是正常的,苹果的笔记本都这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开机白屏是正常的,苹果的笔记本都这样 ,

感谢感谢,还是听你的,先从内存颗粒开始,风险小一些

网友:
加焊内存颗粒不行的话加焊CPU,如果加焊CPU好了的话,建议散热片也换掉

网友C:
这个内存颗粒算是通病吧,曾经有人换了16颗才好

网友:
直接换机 嘻嘻 我手上也有台一样的机子 我的是系统坏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存颗粒算是通病吧,曾经有人换了16颗才好

16颗。。。。。。那真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颗。。。。。。那真棘手

4个一组 逐一加焊试试 苹果的维修本来就相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

求助贴 什么谢谢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楼上有人说了,内存颗粒啦。这个坏的多

网友:
如果屏幕的问题也会引起故障 BIOS等

网友:
你测内存颗粒的对地值呀,哪个不正常就干哪个

网友F:
小奕鑫,这机修好没艹又评论不够长

网友:
这机子没显卡   这样花屏加上你说三声报警是内存问题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小奕鑫,这机修好没艹又评论不够长

放一边呢,显存焊了老是不好。。。。不好焊

网友:
基本就是内存问题了,加焊一般好不了,要换。建议买4颗回来换。

网友:
加焊内存颗粒不行的话加焊CPU基本就是内存问题了

网友:
这款用的是什么CPU?                     可以先考虑内存颗粒

网友:
不错、还能搞这个、、、、、、、、、、、、、、、、、、、、、、、、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内存颗粒坏的 比较多, 换内存颗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一边呢,显存焊了老是不好。。。。不好焊

内存吧,用放大镜看内存颗粒缝隙有没腐蚀,上次修过一台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修好了说下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集成显卡吧,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吧!看看是不是板载内存出问题了。苹果这机器不好修!

网友:
你搜一下资料看看   你机器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 我前天修过一个显成问题    我的不是你这样花  我的 是集成主板

网友:
我来学习的,以后遇到也好有经验参考,

网友:
学习 了                    没怎么修苹果的

网友:
多半内存问题但是只有焊接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