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方便PCB焊接的旋转工作台

楼主(2017-10-10):
DIY一个方便PCB焊接的旋转工作台

  我DIY东西做的PCB都不大,以贴片元件为主,完全手工焊接。我一般焊少量引脚贴片元件时候,先是在一个焊盘上上一点锡,然后夹着元件把那个引脚先固定。我操作时是右手拿烙铁,所以要焊接的引脚朝右边。焊好这个脚元件就固定了,再焊其它的引脚。这时候往往需要把元件的方向转一下(也就是转PCB了),把要焊的引脚朝右边或者朝面前。PCB小,转一下当然很简单,但是如果手头拿着镊子或者焊锡丝的时候,就不一定顺手了。于是我很早前就想做个能转的圆盘来固定PCB.
  前些天逛taobao的时候看到这样个轴承零件:

  这个轴承可以套一个轴,可以锁紧,下面还带个底座。于是只要能把圆盘固定在内轴上,转台就搞定了。转台我最初想用个125mm直径的金属盘,中间开个洞套在这个轴承上(加工公差需要控制得很小)。PCB固定方式呢?如果是制作弹性的夹具需要在转盘上开些孔。用橡皮泥粘也可以,很灵活,就是显得土一点。
然后在taobao看到“焊板神器”那个东西后,我才发觉可以用磁铁呀。于是方案定为用3mm厚度不锈钢板制作转盘,有的不锈钢是可以磁铁吸住的,比如430钢(餐具常用,我测验了家里的钢盆什么的)。但是taobao上询问了多家,定制一个430不锈钢圆盘的价格还不便宜。

  固定PCB的东西呢,“焊板神器”那个卖得太贵了,不过我找到了代用品,就是这个

  原本好象是给吊定LED灯具固定用的。M3的螺孔,还可以上铜柱增加高度。它下面的底座带有强力磁铁。

我把必要的轴承和磁吸先购买了,圆盘固定法暂待研究。顺便在卖轴承那家买了配套的销钉——就一段金属圆柱。实在等不锈钢圆盘不好开孔的时候,还可以用502胶把圆盘粘在销钉上。

  等东西到货,我先拿手头的马口铁盒盖子来测验了一番。轴承的转动很灵活,我先用圆片磁铁吸住销钉和马口铁盒盖子,固定力度不够。双面胶呢?一时没找到双面胶带。既然销钉表面很光滑,用热熔胶大概也可以。于是我试用热熔胶粘接销钉和马口铁盒盖子,冷却后居然很牢,对于PCB小焊接台足够了。

  于是定制不锈钢圆盘的计划取消了,改为寻觅圆形的马口铁盒(我刚实验的是方盒子,转起来更旁边的东西容易冲突)。 考虑到我常做的PCB模块都小,先买了10cm直径的圆盒来做。除了马口铁盒,更结实的选择还有不锈钢餐盘(大,低部不平)、烟灰缸(边太高)。

  这个盒子只需要用它的盖子。用热熔胶固定下销钉(转轴),尽量在盖子圆心。

  然后,套在轴承上就好了,锁紧都不是必须的,转动不受影响。

  翻过来就可以运用了,搭配几个磁吸小东西

  实际操作像这样:

  挪动磁吸,卡住PCB的边缘。不够高的话加铜柱,不够稳可以加磁吸数量。带安装孔的PCB可以直接螺丝固定。先焊这个SOT-23的IC, 固定下2脚

  然后,转…… 再焊3脚

  再转…… 焊1脚搞定

  焊两个脚的钽电容,先焊一头

  转过来焊另一头

  我感觉在这个转台固定的PCB上操作,比手摆顺手多了。

网友:
哈哈,我也想过做个小小的转台和夹子,不过还没动手。正好借鉴一下

网友:
这个很方便,实用,有创意

网友:
的确是不错!好机智!

网友:
这个挺好,还可以旋转,,,,,,,,,,,,

网友:
你这个可以   申请一个专利了

网友:
    吧
这个很方便,实用,有创意

网友:
厉害 这都行 真爱研究 哈哈

网友:
厉害 这都行 真会研究 哈哈

网友:
遇到是桥坏的也头疼,桥坏的一点也不想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