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t2013wa 不加电

楼主(2017-10-10):
联想lt2013wa 不加电 换过rtd2271          刷程序还是不加电  测供电正常

月饼 -20 发错版块!不看版规

网友:
看不懂,lt2013wa 不加电 换过rtd2271,机器是什么型号?3 5V正常的话考虑BIOS

网友:
还有就是EC,不知道你的那个主板EC带程序没有

网友:
按照时序来,你就这么讲谁知道。(。・∀・)ノ゙嗨我也是服了你了。

网友:
要么直接换驱动板,要么改个通用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