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有供电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10-10):
主板型号: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主板故障:有供电,有时钟,无复位维修
根据“青杏煮酒”大神的贴子,维修的,你们看下面的图!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有供电无复位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44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感谢迅维护,感谢大神,感谢大家!给几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那个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三极管问题引起的VRMPG出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你这是量的PCIE的A10,A11还是A13 还有就是楼主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哪里买的?很适合我这样的菜鸟哦

网友:
应该是VRMPG电压没有导致的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那个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

三极管问题引起的VRMPG出问题

网友:
技术呀 大师 呀  厉害了我的哥  分析的如教科学似的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