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 mini 1 a1432不显示

楼主(2017-10-10):
此IPAD是摔坏了触摸屏换了触摸屏开机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我已经测试了屏供电脚的电压 我已经在图片上标注出来了请各位大师帮我看看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谢谢啦

网友:
我记得MINI2屏幕后面有个压排接口。曾经因为弄松了没显示,折腾了一圈后来才发现时压排松了。

网友:
排线接口接好了么,,既然是摔坏的或许可能主控芯片也摔坏了吧

网友:
都是大神 我乡问一下  你们修苹果 修坏的几率大不大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

网友:
你要确定好是没背光还是不显示。座子阻值测量了没有

网友A: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和建议哦啊 啊啊 啊啊 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和建议哦啊 啊啊 啊啊 啊啊

修好没有?我刚干了一个是没拔电池导致没背光,已经搞定

网友:
检查 小电感  一般都是 那个地方烧坏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