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D 不触发 待机有3V 无5V 5V只有0.9

楼主(2017-10-10):
  接今天刚接的机器   就这情况   以前 有一台K43SD    也是这种  情况      没修出来

网友:
什么问题描述一下,这样才能帮到你。

网友A:
图纸发上来看看,后继短路不,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后继肯定有点短路,看看转换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排阻坏的,,你还不如搜一搜论坛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排阻坏的,,你还不如搜一搜论坛,说不定别人修到过,发贴了

网友:
你还不如搜一搜论坛,说不定别人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发上来看看,后继短路不,这个应该好修

ASUS的这些板子没有图纸的

网友:
断开后级 )查下5V的相关条件 反馈等  有示波器也可以辅助测试下

网友:
我也知道 是后续短路   但是  我以前修过   该修的地方都修过  就是找不到

网友:
点位图总有吧,看去了那些地方,,,,

网友B:
我看了 论坛里的 贴子了    有人在 EC 坏了   我换了以后  待机 3V 5V  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 论坛里的 贴子了    有人在 EC 坏了   我换了以后  待机 3V 5V  都没有了

有没有修好,可以查一下PQ8808的2、3脚电压是不是12.9V  ,如果跳变换掉试试

网友:
待机芯片是RT8XXX的话直接换一个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