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独显 NM-A181电流1.2不开机内屏闪烁

楼主(2017-10-10):
联想Z510独显 版号:NM-A181
按开机键电流跳变至1.2不开机,可明显看出内屏不断闪烁,外接显示器无显示。刷BIOS   UH4成功解决,秒开机,亲测!

网友:
BIOS附件忘记放了,二楼补上,不好意思

UH4 W25Q32.rar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几率太高了,。

网友:
好像开机1.2A电流是不对的,BIOS故障

网友:
bois现在坏的很多。。。。。。。。。。。。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太多了,除了BIOS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太多了,除了BIOS也不好修了

网友:
LZ很好的经验,上次遇到个同样的故障,内屏有闪烁的,也是刷了bios。

网友(2017-11-13):
不能解压,坏的,,,,,,,,,,,,,,,,,,,

网友:
0.9 BIOS 坏的多。 现在 1.2也有这样啦?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好几台 一看这种情况 心里就有数了  送钱故障

网友(2019-08-30):
我服你 修的辛苦了  编辑这么多字也不容易

网友:
顶,我的也是灰闪,刷这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