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dell 5460

楼主(2017-10-10):
dell5460     机器 比较薄  螺柱比较脆弱    先把后面螺丝全取下来     这机器是拆d壳的   用薄薄的撬刀 可以撬开  都是卡扣    打开后 就可以 看到 主板了    取主板时先把电池取下来     这机器换键盘真心麻烦

网友:
键盘难换的机器越来越多。不过这么做也好,不会换的同行还得找来。

网友A:
希望作者能把文章写细一点 我是新手许多地方都不懂  谢谢大神

网友B:
为什么现在键盘都要做成这种一次成型的,然后又都是塑料熔点。美观还是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现在键盘都要做成这种一次成型的,然后又都是塑料熔点。美观还是节约成本?

反过来也给维修带来了一点利润 普通的好多淘宝自己订货 这种大多数自己换不来

网友:
现在大多数的主板 都是走合成路线 机身比较薄 考验下拆机哟

网友:
现在是什么都集成了 修不好 就什么都得换

网友:
现在的好多机器  只要cpu 一坏  大部分都是换主板    现在最低都是集成i5 的    一片CPU 好几百    还不保证  上机有不退货  诶  最后 还是消费者买单 厂家 赚钱   佩服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作者能把文章写细一点 我是新手许多地方都不懂  谢谢大神

好的  下次上个视屏

网友:
键盘难换的机器越来越多  塑料卡扣的越来越多

网友:
这本是3000多的机器  还是I5的 缩水严重 ,也就能平常办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