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4C350怎么拆开啊。上图

楼主(2017-10-10):
三星显示器,接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拆机拆不了。怎么拆啊。那位拆过呢,指点一下?

 会员0元2022-10-16 12:50

网友:
从屏幕的下方找撬杠撬开 或者从上方 从塑料薄弱的地方拉开

网友:
屏框由内向外扣,不伤屏又不会出现翘痕。

网友:
一,用力,底座都断了,如图,还有个螺丝,妈的,藏得这么好。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这种显示器很好拆的,不要从背面入手,从前置面板开始拆就好了

网友:
侧边的卡扣 三星S22系列都是侧边卡扣的 很好拆的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LED屏都是从前面板拆的,不像LCD,LZ估计骂人的心都有了吧

网友:
这显示器拆简单,正面拆不要背面拆

网友:
看到那颗螺丝了吗?那是用一软胶塞住的,不注意看是看不出来的。看第一图,没有注意到那里藏着一颗螺丝吧

网友:
拆出来了,看一看,高压条的连线脱出来了。修都不用修,装好,热熔胶粘一下。处理一下支架,交货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