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茂 ZM-R5860M屏幕花屏

楼主(2017-10-10):
我的那台卓茂BGA 触屏的显示屏开始花屏,有时热一下机器又正常了,但这段时间花屏时间变长了,怎么重开机器都是花屏,现在索性自己拆开看了一下,主板还很新,以为是屏的问题,上个淘宝订了一个回来装上去但还是花屏,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机器能工作的,就是屏花屏!有同行遇到过吗?改怎么修啊????

网友A:
作为一个维修技术员    花屏竟让换屏          高手

网友:
这个应该请教一下张先生了,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维修技术员    花屏竟让换屏          高手

这个花,有经验的都会觉得是屏的问题,不懂多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维修技术员    花屏竟让换屏          高手

这不是笔记本花屏,是台BGA!不排除是屏有问题

网友:
问厂家的售后

网友:
小白我也路过 看看学学是好习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笔记本花屏,是台BGA!不排除是屏有问题

你都说了时好时坏    这还是屏的问题吗
如果是逻辑板与屏的连接线虚   手按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好吗
还有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你不懂  就学习学习
不是你分多,你技术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花,有经验的都会觉得是屏的问题,不懂多学习,

你都说了时好时坏    这还是屏的问题吗
如果是逻辑板与屏的连接线虚   手按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好吗
还有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你不懂  就学习学习
不是你分多,你技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时好时坏    这还是屏的问题吗
如果是逻辑板与屏的连接线虚   手按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好吗
还有 ...

这种花法一看就不是连接处的问题,你问问大家行了。

网友:
直接联系厂家售后   会有技术指导和配件提供的

网友:
BGA 的机器 屏幕啊,我还以为ishi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