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 x555ld 不开机 上电 0.2几

楼主(2017-10-10):
求助  这个 x555ld  不开机  上电 0.2几 有没有 搞过的    测试 CPUpwrgd         不发出 不知道是不是  CPU 坏了
有修过这个问题的 吗

网友:
错的经验,下次修到就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加焊 试一下

网友:
刷BIOS ,没有就先备份在还原刷。不行再找其它问题

网友A:
按照时序修,CPU CPU pg是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修,CPU CPU pg是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的

谢谢老师  我试试

网友:
没事,其实论坛有标准时序可以查

网友:
扣下电池,,看会不会有惊喜,,,,,,没有的话刷个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