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T

楼主(2017-10-10):
华硕k53t,图片中的位置进了酱油,
插上电,显示待机电流0.001,按开机键没反应。

板号如图,

测量发现3v有短路,就拆掉,用烧机大法,

后来发现就是这两个小电容有短路,去掉后就可以开机了。进入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A:
进水,进饮料,都行进酱油呵呵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进饮料,都行进酱油呵呵想不明白

呵呵 也许是个厨师……我遇到过进柴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进饮料,都行进酱油呵呵想不明白

我遇到进油的,洗发水的。什么人都有

网友:
这个板子很便宜的  150左右 这个北桥 和显卡都爱坏

网友:
老板子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进猫尿了,骚的不得了,

网友:
谁知道了,刷一下积分,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