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 版号RS780Q-LM5 1.01

楼主(2017-10-10):
故障  开机 档39  内存报警   滴 滴 滴
接到这个机器 一开始很高兴 以为又是SPD3.3V断线  修了很多华硕的是这样  。
拆下 主板  后    测试内存的199脚 SPD供电 脚 失望 了 很漂亮的3.3V 。
没办法 不死心  我又多次拔插内存  还是 跑 39    换了几根内存 还是一样   。
心想  还是按不过内存来修 于是我又测试了75脚 1.5内存供电正常             67脚 基准电压0.75正常        120脚内存VTT负载0.75V正常   184脚时钟1.5V正常  168脚复位电压正常   238SDATA0脚系统总线电压 1.3V  问题出现了   这个238脚 系统总线电压一般是3.3V正常   没有图纸   找迅维   找了个RS780Q-LM3的 我这里特别感谢袁肖大神给了我这个图纸  问了迅维饼哥 确认一下  是不是外部上啦这个3.3V   因为人家经验足 让我少走弯路  。饼哥果断的说是上啦  。我就按图纸上面的找  找个这个信号是被一个电阻上啦  去了时钟芯片  和南桥  。图纸不是一样的  所以还要跑一下线路  。有目标就好跑了 知道是一个电阻  我就找主板上面的小小电阻  正面南桥附件 内存附件都没有   最后在南桥方面找个这个小电阻    上电 测试 一头有3.3V一头没有     。看样子问题就在这里了。我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拆   饼哥给我的信息也这样  不谋而合  。 先简单的 拆时钟   故障一样    。接下来就要拆南桥了   。。。。。。。。。拆下南桥    断电源绿线和黑心  强加电  测试238脚 3.3V  正常了。南桥挂了 。。。。。。。换    换  换   换了几个旧板子的  桥    第4 个桥才OK   原来  我以前的那几块 确实南桥也是坏的 ,这里告诉大家  ,我打南桥上面的组值都一样  不一定都是好的 ,这样的办法断桥只能做参考  。。。。。

网友A:
连拆4个才弄到一个好南桥,楼主你这运气也真是可以。

网友:
里面有打错的字 大家马马虎虎看  。传上才知道 不会改。大家多包涵。新人发帖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拆4个才弄到一个好南桥,楼主你这运气也真是可以。

这也说明我以前那几块放弃是对的。只是这块是单位的  急用必须修  不然我早就换板换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说明我以前那几块放弃是对的。只是这块是单位的  急用必须修  不然我早就换板换机了

是的,有时候学会放弃也是件本领。

网友:
真有耐心连拆4个桥,才找到好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