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 rev:2.01 不过内存

楼主(2017-10-10):
故障不过内存小喇叭一直叫 内存总线电压都正常3 .3 CPU电源芯片右边小八脚摘了还是报警 不过内存  CPU内存换过

网友:
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测测内存SPD电压 两条系统总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内存SPD电压 两条系统总线电压,

都是3.3正常

网友:
3.3v不一定就读了  smb有没有经过什么管子

网友:
内存 插槽左边 上有两 272的排阻 换了试试 我成功 过 不过也有cpu座坏 也不过内存

网友B:
复位电压是否正常。非要打十五个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压是否正常。非要打十五个字

内存复位信号叫什么?

网友:
内存的数据、地址线一根根的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擦擦内存曹子 看看里面进没进东西

网友:
好好查下内存供电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复位信号叫什么?

DDR2没有复位信号,而DDR3有复位信号,但要看主板芯片组。并且这种复位只是局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复位信号叫什么?

查下内存三个信号,看下有没有

网友:
重点仔细查一下内存的相关工作条件,打一下内存槽对地阻值

网友D:
测168脚内存复位信号多少,如果没有内存复位,查DRMA_PG信号是否被CPU接受到。

网友:
版主,DRMA_PG 这个信号是哪儿产生的啊

网友:
看看CPU座有没有氧化 跪脚的 变形的,仔细清洗一下内存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168脚内存复位信号多少,如果没有内存复位,查DRMA_PG信号是否被CPU接受到。

最后拿给师傅修了 太粗心了 都量到那块地方了 都不知道断线了 哎

网友:
既然断线,打阻值应该能打的出来。还是要多修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