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楼主(2017-10-10):
问题是有信号没有显示。屏线换了。屏换了桥换了。机器集成的。信号也正常。没有开路和短路。还是有信号没有显示。想问一下CPU 有问题会不会引起这种情况。主板办好是8681P

网友:
屏供电有吗  时钟数据有波形吗   主板检测到屏了没有啊

网友:
硬启动完成了,只是屏不显吗

网友:
是有上电的感觉,没什么显示是吧,这跟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遇到cpu坏的             这机器一般南桥的电容容易坏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修到这个程度       最好是再找个U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就是南桥RTC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先简单 后困难 是不是暗屏!检修屏线!

网友:
现在还没有修好吗,现在好多电脑都不是特别好修了呀

网友:
你这个是集成的 AMD  ,这下老火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个CPU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