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60正常显示,背光不亮。

楼主(2017-10-10):
接到机器以为是屏的问题,先换屏故障依旧。再拆主板屏线接口都没电压,然后就没有然后,看图说话。

网友:
意思图中的电容坏了吗,,,,,,,,,,,,,

网友:
是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屏主供电没有电了么?如果是,那这个机器应该大短路了吧。

网友:
是的,主供电没有了,但是没有短路,所以一开始才换屏试

网友:
这种的问题 我都是直接找个19V飞线解决

网友:
不只是电容坏了吧 保险也断路了吧 不然不可能暗屏

网友:
屏上的主供电电容短路,应该是大电流吧

网友:
屏主供电没有电了么?如果是,那这个机器应该大短路了吧

网友:
下次最好是附文字说明下 只有图片估计新人看不明白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保险烧断    19v过不来

网友:
看不清是電容還是保險.
屏19V燈管供電是公共點得來, 公共點電容短路不會開得了機吧.

网友:
我是先测量板子,拆屏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