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大师帮我看一下ipadmini1 显示器供电芯片

楼主(2017-10-10):
此ipad无屏供电  请大师帮我看一下这个供电芯片的型号 谢谢

网友:
有图纸的吧,查下图纸点位图看下嘛老铁

网友:
这个要修道 才能帮你了

网友:
图纸上显示的是U2200 没有型号哦

网友:
那个可以短接吧DS之间短起来就是了

网友:
看看图纸就知道,这机子少接触!!!

网友:
求大师(q403027221)指点哦   你的意思是不用换芯片,吗

网友:
iPad迷你 1 显示供电是大电源提供

网友:
(SLG5AP304V)HFU 3CE 淘宝就有!

网友:
应该在排线接口附近的就是了,你看看

网友:
万能的X宝 !或者买个废板

网友A:
谢谢大师的指点哦啊啊将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的指点哦啊啊将考虑考虑

你有没有点位图?你在灯下看看有无显示

网友:
有没有点位图?你在灯下看看有无显示

网友(2018-08-28):
直接找块板子拆一个,这个淘宝上能搜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