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r-5437不开机无待机

楼主(2017-10-10):
通电待机电流0.05,测量公共点电压17.5V,  3V与5V电感无电压,一个对地130欧左右,一个对地1欧,拆了电感是后级短路,加电压用烧机法无发烫地方,只有CPU有点温度,不会是CPU烧了吧????????????????

网友:
求助,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南北桥和CPU是集成的

网友A:
其是应该不是,  之前我也这样烧过,很容易烧到CPU。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拆了电感来烧,我现在都烧鸡大法了。现在的 机不一样了

网友:
现在都烧鸡大法了现在都烧鸡大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是应该不是,  之前我也这样烧过,很容易烧到CPU。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拆了电感来烧,我现在都烧鸡大法了 ...

你的这种问题都修好了吗,我的现在放那了,真是CPU坏的话就不修了

网友:
是3V短路?  u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把CPU拿掉再烧 不然很容易烧到cpu吧  裸板烧

网友:
你这个CPU  好危险啊。。 坏了就没搞头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说,桥怀的几率是有的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主板了,,。。。。。

网友:
报u换板吧。。。。。。。。。。。刚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