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七声报警

楼主(2017-10-10):
Dell  m5010七声报警
故障现象:七声报警,拆机发现 有时电流上到1.1左右7声报警 有时掉电,掉电时电流不固定,有时高些有时低些,加焊北桥无果,更换cpu无果。

结果:pu5301损坏,导致无+2.5v_run

网友:
楼下的看明白了讲解下呀,我在上面等着。呵呵

网友A:
先做显卡试试,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做显卡试试,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

认证看帖已经解决问题  ……

网友:
要是有图纸说明就好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一般都是缺电压所致。。。。。。。。